栽刀现象是指什么?

楼主(2011-11-07):
有人知道什么是栽刀现象吗?从业这么久头一回听说,是不是所谓的掉刀?

网友:
各地的称呼不一样。没办法说明

网友:
说的是金属切屑机床在切屑加工过程中发生的打烂刀子事故。

网友:
是说“扎刀” 吧?凑够字数``

楼主:
"用三刃立铣刀铣削时,切削深度大,会有弯曲,若切削用量不大的话, 应该没问题,主要是因为,三刃立铣刀是螺旋槽,
刀具在切入时,刀具单边受力,加上系统的间隙,会有一定的栽刀现象, 偏斜较多,而切入后刀具受力平衡,偏斜较少;
而键槽铣刀是直刃,不会有栽刀现象。"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段描述,不知道这里的“栽刀”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栽刀通常是指车床加工中由于导轨间隙过大,或者托盘间隙过大,在加工时候出现刀具一翘一翘的现象。一起是加工外圆,大刀量时和切断刀尤为明显。最终导致焊接的合金刀彻底报废。

网友:
切刀最明显啦啦啦
好好体会了就知道了。

网友:
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