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槽的尺寸公差很小,求一个简便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1-11-07):
图中有一个环形槽,生产材质为不锈钢303材质,用硬质合金的端面槽刀加工,环形槽的尺寸公差很小,求一个简便的检测方法,补充:因为批量生产,内径千分尺不好实时测量,用量规的话因为槽的深度只有0.5,不好用,而且环形槽壁佷薄,尤其是环形内径更不好测,请高人指点。。。。。。

网友A:
车一壁厚很薄的塞规。

网友:
这个也不好车吧。车床要稳定性很高。不然会断开。这个设计应该问下设计者用来做什么的。一点受力都不行。

网友(点评):
槽内要放一个垫圈,医疗上的用具尺寸比较严

网友B:
这样好不好,你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这个挺新奇的,值得考虑一下,看上去不好做,先谢谢了

网友:
如批量生产,可做专用量具通止规测量。

网友(点评):
是批量产,好几种规格,这不请大家出谋划策,量规用过不怎么好侧

网友:
如批量生产,可做专用量具通止规测量。一套塞规,一通一止,量外孔;另一套环形量规,量内孔。由于量具是圆形的,所以可测量很薄的薄壁零件。这类量具在大批量加工时使用,我们厂使用的这类量具用于测量公差0.05的尺寸,一件只需几秒钟。你那活公差0.04,完全可采用这种量具。

网友(点评):
这只是零件的一部分,单单这一个零件我们就做了5种量具,还有好几个没发检测,最小的公差0.008,最大的公差0.05,内径中台阶很多,量具测不到的只能每天切割一个投影测量,而且还不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一壁厚很薄的塞规。

做过,不好用而且容易磨损变形,

网友:
通止塞规可以啊,用硬质合金的啊

网友(点评):
通止规不好用,因为只有0.5的深度再者硬质合金的内径掏空不了没法测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不好,你看,希望能帮到你。

这个很好,我们厂也是这样测的。。。。

网友(点评):
自己做的吗。怎么做???

网友:
我们是买一个杠杆百分表装在头上,前面的探针就厂里弄一些铁板做的。

网友:
间接测量.先测量大外径,再用壁厚千分尺测量薄壁,就可以用通用量具了

错了,好像还有一个尺寸的,呵呵

网友(点评):
方法可以,不过挺繁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