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份抚顺机床厂B5050A型插床的电气图

楼主(2011-11-08):
厂里的B5050A插床的电磁离合器烧毁了,换新的后两个小时后又烧毁,想找一份图纸看一下,哪位前辈有的话给一份啦,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直接找厂家要的吧?

检查线路有没有什么短路或者短接的地方。

楼主:
二手设备,厂家一般不会给的,有人说是二级管整流不对,应该加电容

网友:
整流器的问题!!顺便检查整体电路

楼主:
大家都弄不到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