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脉冲管路冲洗系统

楼主(2011-11-08):
各位前辈,请给定义下什么是“脉冲”管路冲洗系统,原理怎么实现?我公司现在做出一产品,客户说不是脉冲的。请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管路清洗系统我做过,也了解过其他公司的相关产品,就我所知,管路脉冲系统没有严格的定义,无非是公司为了区分常规管路清洗系统而起的一个新词。
目前常见的管路脉冲清洗系统为流量时断时续的液压油冲洗的清洗方式,但就“脉冲”这个词在液压里的普遍理解是压力脉冲(流量持续不变),所以这两者之间有矛盾。
不知你们公司遇到的是什么情况,最好说清楚一点以便帮你出主意。
另外,像这种情况需要按照合同及技术协议解决问题,其他的都是佐证。

楼主:
我公司做的原理上通过溢流阀控制系统的压力最大6MPa,可是,实际达不到,调试溢流阀的时候再往上调就会显示,电流过载了。然后是通过变频电机外加变频器控制系统电机频率在20-50变化,从而改变转速,改变流量。现场调试时冲洗的是外径为18的钢管,很长 很长。运行的时候系统在20Hz-50Hz变化过程中压力变化差大约为1.5MPa。

网友:
能否明确一下问题,是客户不认同设计方案(不是脉冲)还是承认设计方案只是现在达不到功能(压力上不去)?

楼主:
客户不认可我们这种方式是脉冲

网友:
不懂,看高手怎么说

网友:
直观感觉的话,管道里的流量如果能够瞬间跃升再瞬间下降,持续循环,冲洗效果应该好于一般的冲洗效果,
如此推测的话,客户可能是说这种变频以调流量的方法“脉冲程度”不够?毕竟电机调速的话,流量变化比较平缓。

我觉得可以并联一个类似卸荷阀的东西(溢流阀的试验方法里面那个开关阀,用以实现一定的压力跃升速度),
让管路的流量和压力有瞬间跃升和下降的过程。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计为提供两种压力,然后通过换向阀切换,这样是不是可以做到脉冲冲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以设计为提供两种压力,然后通过换向阀切换,这样是不是可以做到脉冲冲洗。

是啊 您说的是对的 因为到现场的时候 客户旁边就有一台那样的设备,我想知道 我们做得这种是不是也叫脉冲的,现在现场反馈信息说 冲洗过后的油液检测等级才11级,太差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先总结一下问题所在,请楼主确认:
1,客户不认同设计方案,认为设计没有按照技术方案(合同)进行设计,即不是脉冲式清洗,而是流量可调式清洗。
2,清洗效果太差,达不到要求。

再问:如果清洗效果能够达到要求(不管采用什么方式),客户是不是就不追究是否是脉冲式清洗了?

另外,请问楼主在公司负责什么职位?

楼主:
公司技术员,项目负责人。

网友:
顶一下,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脉冲式清洗,能否理解为冲洗时有规律的间断,达到清洁度要求,油泵工件,滤油器是要在一定的工作时间,油温下持续冲洗才能完成的,要求较高,滤油器精度要分高低两种

网友:
应该是压力瞬间升高的效果会好点,可以用流量脉动大的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