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此阀是什么阀?有什么功能?

楼主(2011-11-08):
请问此阀是什么阀?有什么功能?

网友:
我感觉是可控液压单向阀。但是真没见过这么画的。

网友:
这么奇怪的阀啊,没见过啊

楼主:
问了一个搞液压的朋友,他说是溢流阀,画法不同而已。

网友(点评):
估计是溢流阀,呵呵~

网友:
这阀好奇怪啊,没有见过,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油路控制单向阀,虚线是油路控制管线

网友:
本人愚见,这是溢流阀,画法不同而已

网友:
先导式卸荷阀

网友:
卸荷的吧,把单向阀跟溢流阀画一起了?

网友:
单向顺序阀,画法不一样

网友:
就是楼上说的液控单向阀

网友(2011-12-29):
没见过在这里学习,学习。

网友:
右上应该是溢流阀,△代表油液方向,另一个就是可调节的弹簧,当△压力大于弹簧力,则系统溢流,
或者是气动溢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