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觉图,可以用SW实现吗?

楼主(2011-11-08):
错觉图,可以用SW实现吗?

网友A:
可以实现,中间画一个倾斜的圆柱体,调整好角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必须在一个角度来看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中间画一个倾斜的圆柱体,调整好角度就可以了

你画一个试试,把图贴出来

网友:
光线也会影响效果吧。。。

网友:
不可能画出来,上面是放到下面是圆,3D的搞不出来

网友:
错觉 也是 视觉上的反应,
能够在视觉上有所反应的,大多数都能用线条去描绘

网友:
这么用solidworks是不是有点太什么了?意义在那里啊,也没有什么娱乐性啊,呵呵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只不过需要调整好角度和光线。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只要你足够牛。只要能让人产生视觉错误。

网友:
我也赞成是光线的明暗,映射出特殊的效果

网友:
这个用2D可能出来效果。3D的不可能

网友(2012-01-17):
高手们有时间画画,来个论坛教学,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