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差测量仪器 导柱的螺纹是哪种标准?

楼主(2011-11-08):
像测量零件平行差的仪器,上面有一根导柱,导柱上车有螺纹可上下调节高度,其螺纹线 螺距 等参数是什么样了?
是否有这方面的参考标准?

初步测绘下 直径为50mm,螺距16  矩形或梯形螺纹  螺纹槽宽2.5 。

哪位设计过这类产品,请帮忙告诉在下这方面的设计参考。

网友:
本公司电子秤产品有:电子天平、电子桌秤、电子台秤、电子地磅、电子吊磅、电子汽车衡、称重模块、防爆电子秤、防水电子秤、防腐电子秤、电子皮带秤、电子包装秤、液体灌装秤、防爆包装/灌装秤、防爆料罐秤、防爆反应釜模块、电子叉车秤、电子钢瓶秤、电子倒桶秤等等,品种多、规格齐全,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咨询或来厂参观指导!本公司地址:奉贤区南奉公路5108

网友(2012-06-18):
也许我们有用到,校直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