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 直径20的牛鼻刀开粗钢件,加工参数怎么设置?

楼主(2011-11-08):
向各位师父请教

CNC   直径20的牛鼻刀开粗钢件,加工参数怎么设置,切深,速率,转速。

在线等  先谢谢了。

楼主:
大侠们快快帮帮忙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坐等师傅

网友:
整体合金圆角立铣刀   切削深度  槽铣≤D  铣侧面≤1.5D (D-铣刀直径)  切削宽度   槽铣=D 铣侧面≤1.5D  切削速度 15-30m/min 转速400仅供参考

楼主:
谢楼上,还有没有不同建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