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零件叫什么?

楼主(2011-11-08):
想拆开一个设备,但不知道固定的零件应该怎么打开,实在没办法来求助各位,不胜感激。
这是设备截图  半小时前 上传

,请问最下边那个带十字凹槽的铁圈叫什么,应该用什么工具打开呢?

网友:
是扁丝,和螺母一样,那曹子就是用一字穿心螺丝刀用锤子敲松动,松螺丝刀方向,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看法。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但是不知道厚度如何,拆的时候要试着点,搞不清楚是左旋还是右旋

网友A:
应该是专用工具打开的,如果公司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做的:做漂亮点做U型,如果工具都不想做,弄个硬些的铁板边个开个槽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没有专用工具就用2楼的方法吧,确认一下是否是精密仪器,经不经得起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专用工具就用2楼的方法吧,确认一下是否是精密仪器,经不经得起振动。

是无线通信设备,应该不好直接上锤子敲的吧。。。
这个感觉拧得非常紧,里边还嵌了个防水皮圈。
之前还以为是通用的零件呢,原来是专用的,多谢您的回答!

网友:
{:soso__2751481170994622582_1:}路过,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专用工具打开的,如果公司没有的话可以自己做的:做漂亮点做U型,如果工具都不想做,弄个硬些的铁板边 ...

谢谢。看来想用手头的普通工具是不大可能了哎

网友:
是无线通信设备,应该不好直接上锤子敲的吧这个感觉拧得非常紧,里边还嵌了个防水皮圈。

网友:
就是橡皮的密封垫,有那么要紧吗?想做专用扳手你就把扁丝的尺寸内外径?曹子宽深?我画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工具好做,外面不好买这工具,和购型扳手一样,你先用钩心扳手试一下还不好扭,不好搞就照着做,但是钩子要在侧边

网友:
是一个锁紧螺母,应该用专用工具拆卸,在不能损坏零件的前提下也可以用二楼的方法拆下。

网友:
感觉像是同轴电缆的母头。。
找个长点的尖嘴钳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来想用手头的普通工具是不大可能了哎

对了,我有时还用一字螺丝刀放在槽上,然后用个东西桥敲,敲松后用手轻轻一旋就开了

网友:
如果没有专用工具就用2楼的方法吧

楼主:
搞定了,用的是计算机上的PCI挡板搞定的,多谢各位了!

网友(2012-04-16):
应该有专门的卡扳,或者用月牙扳手试试,另外看看是否有防松胶,有的话要进行一定程度的加热,使胶软化

网友:
凹槽是锁紧螺母,有专门的扳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