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2010时里面setup.exe点不开,点了没有啥反应

楼主(2011-11-08):
各位大侠,我安装2010时里面setup.exe点不开,点了没有啥反应!安装的时候也没有在中文目录下!!

楼主:
哪位大侠  快快 现身@@@

网友:
我还真没碰到过,一般来说,都是安装过程中或是安装完成后有问题。你那可能是电脑太慢,或者是系统不兼容。再不就是软件有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