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304 精铸件用焊接补焊的可行性求助 (附图片)

楼主(2011-11-08):
产品介绍:  不锈钢304 精铸件

问题:
1     精铸表面会存在这种气孔,一般是怎么产生的?
2     补焊方法1:表面会与原面颜色不一样。补焊方法2: 焊完的表面与原面颜色接近。
如图片补焊方法1 与补焊方法 2 有什么差别呀?? 为什么会有颜色上的差异?
3    补焊后机加工的话, 补焊处会有原铸造处会有差异吗?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精铸方面潘老师是专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铸方面潘老师是专家啊!

老马,没见到潘老师,能否请他帮忙看看。呵呵。晚辈在此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马,没见到潘老师,能否请他帮忙看看。呵呵。晚辈在此谢谢啦。

我已经给潘老师留言了,看他有没有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给潘老师留言了,看他有没有空吧!

原则上说:材质304的不锈钢铸件可以补焊。请详细告知:焊接1、焊接2的焊接工艺;以及铸件的技术要求。以便恢复。

网友:
我也是做不锈钢304的,也经常需要补焊产品,根据我的焊接经验,照片上得2张图片焊接工艺应该是一样的,颜色一致的做个表面处理(酸洗钝化)就可以了啊,我们一般就是这么处理的。至于气孔,个人觉得应该是侵入性气孔,原因一般为型壳焙烧不充分,或型壳透气性较差,或浇注时卷进气体未能排出。一点浅见,望高手指教啊.

网友:
学点知识,好贴,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1-12-17):
铸钢件是可以补焊的,补救只是个临时办法,减少铸造缺陷才是根本方法

网友:
六楼的回答是正解,学习了感谢!

网友(2013-01-11):
不锈钢补焊机可以用精密补焊机http://www.leng-han-ji.com.cn/product_xks04.htm来修复,精密补焊机是一种冷焊机,补焊过程中放热量小,不变形。

网友:
1、这两种是否都是氩弧焊焊接的?第二种应该是,第一种不太清楚,如果焊完后不处理就是那种颜色是不是用冷焊机焊的,还是有其他工艺?2、气孔的位置是否固定,还是各处都有,看图片气孔比较光滑,而且不多,可能为集中性气孔,形成原因为型壳焙烧不充分,透气性差;还有就是浇注方法不合理,导致其他卷入,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说:材质304的不锈钢铸件可以补焊。请详细告知:焊接1、焊接2的焊接工艺;以及铸件的技术要求。以便 ...

老师 这气孔的产生和铁水的 浇注温度 钢料的好坏关联大么, 不同大小的产品件 焙烧的时间是不是有大讲究呢,
如果老师有这方面的资料还请推荐推荐 晚辈好去找些资料学习,
工厂里的师傅们也都是跟着师傅学的 不系统,靠感觉来做,稳定性也就没有精铸行业里面规模大的公司 很多工序都是全自动的了
看这图 我们工厂的 精铸件也时常有这样那样的气孔 大多是 氩弧焊的,,
长期这方面的 损失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后续怎么没了  菜鸟等后续呢

网友:
技术贴,学习一下。我们也有304的铸件。

网友:
焊完出现颜色不同,正火热处理一下颜色就一样了。

网友(2013-03-16):
在铸造行业,零件的表面缺陷是不可避免的,一般都会有一道修整的工序,处理一些表面缺陷不大的零件,一般处理流程:抛丸-分选-钻-焊-打磨-抛丸

网友(2014-11-27):
很好的帖子,学习了,我们也做很多熔模铸造产品

网友:
方法1:用不锈钢电焊条焊补,焊后打磨一下。
方法2:试试用氩弧焊焊补,外观可能更好。

网友(2015-07-10):
回答是正解,学习了

网友:
一般在热处理前进行,焊接后进行热处理就不会有颜色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