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怎么被关闭了呢

楼主(2011-11-08):
我在将Proe中的三维实体图转化为二维图时,三视图转换完毕后,我在保存为dwg格式的时候,proE怎么突然被关闭了呢
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对了,你怎么转换的?怎么操作呢

网友A: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每次转的时候都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每次转的时候都这样么??

每次都这样,每次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你每次转的时候都这样么??

我上几张图片大家看看,帮我分析分析,那个位置出了错误呢

设置了“视图类型”——选择了一个模型视图名front——应用
又设置了“视图显示”为隐藏线,——应用——关闭

一点击“确定”
Proe软件就被强制关闭了,没有任何提示,why,

网友:
应该是出现了致命的错误命令

网友A:
我按你提示的操作做了一遍,没发现你说的问题,可能真的是proe的问题,要不你改改你的操作,看看别人是怎么操作的,你再做一次。我做那个结构分析的时候,可能也是操作做了,一点看分析结果,它就自动退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按你提示的操作做了一遍,没发现你说的问题,可能真的是proe的问题,要不你改改你的操作,看看别人是怎么 ...

好的,谢谢了,我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