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力士乐A10VSO140DFR泵

楼主(2011-11-08):
请高手讲解此型号泵压力和流量是怎么控制的?谢谢

网友:
这种泵压力应该就是靠普通的先导溢流阀控制的
2 T) M5 ]- N* t至于流量应该就是依靠执行元件实际速度决定泵的流量。就和普通的斜盘结构变量泵一样,没什么特别吧!; y$ R! d: F! `9 l3 h
没有用过这种泵,自己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