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角不对中度

楼主(2011-11-08):
请教各位,什么是一对齿轮的角不对中度?如果给了一个值,例如角不对中度小于0.001,又是什么概念?0.001是什么值?谢谢!

网友A:
可能你没用通用行业说法,没听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没用通用行业说法,没听懂

齿轮的角不对中度这个概念很少见,我也是第一次见。并不是还有常用说法。应该是指齿轮安装好后的某个指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