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浸锌一个月生锈,造成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1-11-08):
热浸锌一个月生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请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时间有点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时间有点短了?

谢谢您的回复,不清楚为什么生锈部位主要是部件的下端呢?上下端时间电镀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电镀还是热镀?

网友B:
腐蚀了吧!和盐水在一起!

网友C:
考虑一下,工件放置方法。镀液的程度,工件去油,脱质干净吗

网友:
没有清洗干净吧.还有就是没有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腐蚀了吧!和盐水在一起!

没有盐水放在一起的.但不知客户放哪了.是在客户那边放了一月,成了现在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工件放置方法。镀液的程度,工件去油,脱质干净吗

您说的有道理,我对电镀不专业,我想问下,为什么会出现一边严重生锈一边没有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电解液不均匀?无责任瞎侃

网友:
估计是电镀的工艺有问题,镀锌件没有几天就生锈,和国外的比起来真的差距太大

网友D:
估计是镀前处理做得不好(镀前锈迹没搞干净),酸洗和清洗做的不到位,镀后就会很快锈掉,要不然没道理一个月就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镀前处理做得不好(镀前锈迹没搞干净),酸洗和清洗做的不到位,镀后就会很快锈掉,要不然没道理一个 ...

您说的有道理,还有为什么不是全部生锈而是一端生锈呢?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还有为什么不是全部生锈而是一端生锈呢?还请指教.谢谢.

首先螺杆头部的油脂没有中间好清洗,特别是整筐浸洗的没有喷淋的效果好;
如果前处理脱脂做的够好了,清洗后在空气中放置时间过长,就会导致与水接触时间长的一端先有锈迹(这个跟工艺和公司管理有关,正常应该是螺杆清洗完成,立刻上烘干线烘干,然后存放,等待电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螺杆头部的油脂没有中间好清洗,特别是整筐浸洗的没有喷淋的效果好;
如果前处理脱脂做的够好了,清 ...

谢谢,学到了不少.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