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关于O形密封圈沟槽的国家标准上可能的错误

楼主(2011-11-08):
《GB-T 3452[1][1].3-2005 液压气动用O形橡胶密封圈沟槽尺寸和设计计算准则》上的槽底圆角和槽棱圆角是不是标反了?就是r1、r2的标注,GB-T 3452和GB-T 17446刚好标的是反的

网友:
图"2"是属于图"3"的吧?图"1"对应的r1、r2的定义呢?

网友:
关键看标准中是怎么定义的,仅仅从两分标准的一致性上不能说明错误,只能说明不合适。

网友:
这个不用太较真吧,你做出来看不好用就换换法么

网友A:
看看现在国外的标准,样本,这标准正好不要作为设计依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现在国外的标准,样本,这标准正好不要作为设计依据

国标都出错,真是让人蛋疼,那国外标准哪儿有的下载?

网友(点评):
楼主你还没有完成国标出错的证明呢

网友(点评):
一般印刷后出错都会有标准勘误表,查官方网站可以查得到,但是一般我们都是免费得到的标准,所以看不到勘误表的。出错也是经常会有的,不用大惊小怪。大家用过的把经验教训在这里互相交流一下就好了

网友A:
找派克,merkel,铁岭密封的样本,有技术参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派克,merkel,铁岭密封的样本,有技术参数的

是这个吧?不过我使用的是径向静密封,石油管件试压用的

网友:
GB/T17446-1998中没看见任何图。
两个不同标准没有可对比性,除非有特别说明。

上图明显比下图(GB/T3452.3)要丑

网友(点评):
那个图片的标注确实错了,和自己本身的文字定义不符,和后续图表类似的定义不符。实际顶部的圆角都是一样的,r0.1-0.3,直接标注就行了,非要单独出来一个字符,格外容易出问题

网友(2023-07-31):
楼主,GB/T17446是一个术语的标准,没有图。GBT 3452.3-2005中,图1中的标注是错的,明显和后续表中r1和r2的定义是不符的,和其余图片中的标注也是不符的,此处应该是图片标注错误。你还是挺细心的。赞一个

网友(点评):
标准也难免出错,一般情况下,出版后发现错误都会有标准勘误表,但是我们一般看不到,只能下载到开始出版的文本就很不错了。

网友(2024-04-13):
自己明白了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