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公差似乎有问题吧?加工时怎么保证?怎么检验哦

楼主(2011-11-08):
如图:使用状态为与一涡轮相配,涡轮上也有一R8.5槽,槽内放置直径17的钢球,总体设计是相当于一个滚动轴承,涡轮与其能实现转动,图示的公差似乎有问题吧?加工时怎么保证?怎么检验哦。
另:R8.5槽表淬时需要注意什么?材质为50#。

楼主:
都下班了么?没人呢。。。

网友:
是不是应该留出加工余量然后淬火,然后再磨削呢

网友:
不一定要放磨吧,只是这个R槽的位置很经典,202h7外面一档貌似没尺寸,要是这档尺寸小一点R槽可能要好加工一些。愚见,勿喷!

网友:
的确是没那么容易啊 ,要不雕刻一个环形的检具呢

网友A:
加工的工艺问题没有发言权,但是仅从图纸看,这张图纸的形位公差和基准标注明显有问题。左上的对A基准的平行度,这个我看是不是弄错了,应该是垂直度吧。

网友(点评):
哈哈,确实错了

网友:
这个是医疗器具吧,没搞过,不过从名字“上环”来看确实很不好弄啊

网友B:
好像202h7外面不需要楼上所说的尺寸,槽用成型铣刀铣出来不可以吗?

网友:
这确实是个难度很高的东东啊,能否用氮化处理来代替表淬。

网友:
图纸是这样画的,尺寸是这样标的,文人都是这样证明自己的,合情不合理的,用数控机床做好,尺寸测量,将标准弹珠放入R槽里就可以量的到了,要多测几个点,

网友:
尺寸精度极高,材料先考虑考虑,设计最好用标准件

网友:
图面上的问题是基准B,这里有六个圆是同轴的,哪一个是B基准?

网友C:
原理上没啥问题,标注是有点问题
我也有个类似零件,也得采用表淬,但变形怎么办?关键问题是主要工艺流程也得我制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上没啥问题,标注是有点问题
我也有个类似零件,也得采用表淬,但变形怎么办?关键问题是主要工艺流程 ...

我们只有普车,精度应该是保证不了了,现在由于表淬的问题不好确定工艺啊。

网友:
公差是有问题,你再校对一次,要看好基准在哪

网友:
槽表淬不懂,还请大虾们指教一下工艺流程及注意事项。谢谢。

网友:
标注没问题,符合孔加轴减原则;普车不行;至少用发那科系统新的数控机床,用刀尖半径补偿来解决

网友:
左上角的那个A基准的平行度确实有很大问题啊

网友:
   看他的图纸也是个不很懂的人做的!!真不知道这样设计的零件能有什么好的效果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202h7外面不需要楼上所说的尺寸,槽用成型铣刀铣出来不可以吗?

阁下的意思是用环槽中径尺寸来控制202外面那一档的尺寸吗?那要请教你怎么保证钢球放进环槽里的间隙?

网友:
可否考虑用推力轴承来代替这个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工艺问题没有发言权,但是仅从图纸看,这张图纸的形位公差和基准标注明显有问题。左上的对A基准的平行 ...

图中(A基准)形位公差平行度标注是这样的,应该是平行度!

网友(点评):
他的形位公差标注和尺寸线重合说明指的是此圆的中心线,中心线是肯定要垂直于A的....

网友:
应该是半精车后,淬火磨床加工,用线切割一块R样板检测。

网友:
环槽的光洁度是0.8的,我怀疑普车没有这个能力,应该是淬火后再磨。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看陶瓷刀具有没有这样成型的,留余量后热处理后再车。表淬的时候将余量加上...

网友:
R槽加不部到位直接影响使用寿命  只能在数车上面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