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汽油机改装的燃气发动机冷却系统

楼主(2011-11-08):
我们要用一台汽油发动机改装成天然气发动机,现在设计方案中的冷风却系统是水冷方式,但是使用水冷方式需要有循环水箱,我们的设备在野外露天固定地点运行,水源不好解决。请问燃气发动机的冷却系统若改成空冷是否可行?若采用空冷方式和水冷方式有多大差别?谢谢!

网友:
不复杂,看多大的发动机了,先做热平衡计算,把这个计算好了,把发动机拆了,把水冷套部分重新设计成风冷翅片式的,重新做缸套,就可以了,翅片是铝的,活塞航空机都是风冷的,也没有问题,

另外水冷你为什么不能用了?车机就是水冷的,不一样在野外用吗/

网友(点评):
发动机功率不大,12千瓦。

网友:
为什么不能水冷?循环水+冷排空冷

网友:
计算下看是否够用就可以了,空冷受环境影响较大,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来转下,随便看看看随便看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发动机的改装方案已确定,采用水冷系统,同时用冷却风扇进行冷却。

网友(2012-04-07):
我们在做柴油机改烧液化气

网友:
这个市场不是有了么。目前重庆有一家做找个燃气阀门。我使用过还比较成熟。
和化油器一起改装一下就OK了。电话我没有了,隆鑫在使用他的燃气阀。可以找隆鑫汽油机那边的人咨询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告诉我做燃气阀门公司名称吗

网友(2012-05-19):
汽油机改燃气发动机需对强度进行核算哦!

网友:
水冷可以用的,我们用柴油机改装成燃气发电机就是用水冷方式。

网友(2013-03-18):
改风冷的话如何解决燃气的预热问题?

网友:
如果将水冷引擎‘改装’成风冷引擎不容易,即使是对完成的设计也很难,几乎是设计了一种新引擎,风冷较水冷在高温、高寒、高海拔等地区使用更容易。。。。。。

网友(2013-09-06):
可采用高低温两路循环水路

网友(2015-08-30):
问问出租车司机不就行了,全是汽油改天燃气,水冷效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