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一次刀车不了几根,

楼主(2011-11-08):
今天车了点45号,总是坏刀尖。T15手磨刀,38车到29分两刀,S650,F0.38.料好像有点粘,不硬。望师傅们指点。还有1000根呢!

网友A:
肯定刀头质量不好吧。
正常的话。700-900.转都没问题

网友B:
能否说明白一点,车床是否有变速箱。不过0.38的走刀好像快了一点。

网友:
不用想了,用刀粒车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说明白一点,车床是否有变速箱。不过0.38的走刀好像快了一点。

F.35,倍率110.有变速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刀头质量不好吧。
正常的话。700-900.转都没问题

刀粒是说的什么?能洗说一下嘛

网友C:
这个跟你磨的刀,有很的关系。一般车床刚性好,9mm两刀很好搞定,开卷屑槽了吗,走刀量要合适,当然,45#钢材也要好,不能是假货。

网友:
F0,38太快了。。。。

网友:
加工长度有多少,有顶尖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你磨的刀,有很的关系。一般车床刚性好,9mm两刀很好搞定,开卷屑槽了吗,走刀量要合适,当然,45#钢 ...

可能就是聊不行,假货,开槽了,但断削不好,有点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