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同步轮怎么算尺寸画?

楼主(2011-11-08):
请教齿轮、同步轮怎么算尺寸画,是不是都有书的,是什么书可介绍一下吗

网友A:
齿轮在标准库。同步轮询伏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在标准库。同步轮询伏龙。

我要自己画的,不是从标准库拿出来,我要知道槽深多少,圆是多大

游客

网友(2012-06-16):
参数化设计,调出来直接改尺寸就OK!

网友(2011-11-08):
自己算啊,根据模数,齿数,还有看时直齿齿轮还是斜齿的,分度圆直径d=mz,齿根圆df=m(z-0.5),齿顶圆da=m(z+2),齿距p=πm,齿厚s=p/2齿槽宽e=s,斜齿的会更复杂些,自己查查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的是何情况,如果是要学的话,用SW还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B:
没用SW画过齿轮和同步带轮
贴一个出来,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套路吧。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接着楼上

这个是模数制同步带轮,和齿轮画法套路差不多,都是看着书,必要参数敲进去,该有的公式敲进去,尺寸关联上
一个齿形画出来了,阵列一圈就成了。看书,算。

网友:
楼主你想自己算就按教材来吧。

网友(2012-06-16):
新人路过,有点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着楼上

这个是模数制同步带轮,和齿轮画法套路差不多,都是看着书,必要参数敲进去,该有的公式敲进去 ...

牛人,太深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用SW画过齿轮和同步带轮
贴一个出来,应该是大同小异的套路吧。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这是用sw画出来的吗/如果是希望把你画法说的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用sw画出来的吗/如果是希望把你画法说的详细点。

哥们你是要真的画?找本机械设计手册来看,里面就有画法

网友:
GearTrax,很全面的。

网友(2013-11-26):
请问,伏龙是什么?

网友:
这么说吧,普通的用手册计算下。用SW画很简单,画圆再根据数据画出一个完成的齿,再用圆形矩阵就完了。

网友(2015-08-05):
厉害啊 有人把画的步骤截图上来吗

网友(2016-06-03):
大侠你非要自己用特征一步一步画?
' ]  m. J! {3 U, N同步轮查手册,应该有比较全的数,可是齿轮,渐开线画起来很麻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