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换了一种G73编程格式后,报警就解除了,为何?

楼主(2011-11-08):
数控车床FANUC oi mate tc系统,用g73编程时报警061 ADDRESS P/Q NOT FOUND IN G70-G73.我起先以为是程序问题,可是将程序原封不动的搬到另一个同样系统的数控车床上,竟然能用。

大家都知道G73是有两种编程格式的,当我换了一种G73编程格式后,报警就解除了,这是什么原因啊?难道是参数设定的原因?

楼主:
求大师指点,谢谢了~~~~~~~

楼主:
哪位大师知道啊?????

网友:
原来的G73程序段里有X和Z的指令,改后只用了X的指令?

楼主:
顶!!!!!!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LZ你倒是说清楚原来的格式用的是哪个,后来又用的是哪个啊,这样太笼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倒是说清楚原来的格式用的是哪个,后来又用的是哪个啊,这样太笼统了。

对不起哈。。。
原来的是
G73 U W R
G73 P Q U W F
这种格式报警

换成
G73 P Q I K U W  D F
报警解除
谢谢关注!

楼主:
大师大师大师谁会啊。。。。

楼主:
{:soso__13061021961536526082_1:}

网友A:
看一下设定里面的FS10/11格式的设定,是不是设为1了?如果是的话就改为0。

网友A:
或者看参数No.0001#1(FCV),是不是设为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设定里面的FS10/11格式的设定,是不是设为1了?如果是的话就改为0。

{:soso__1349379821766391506_2:}
昨晚我试了试,正如您所说的,当FS10/11和参数No.0001#1(FCV)其中一项设定为1时,使用
G73 U W R
G73 P Q U W F
格式出现061报警。
改用
G73 P Q I K U W  D F
格式061报警解除。
当FS10/11和参数No.0001#1(FCV)同时设定为0时,
G73 U W R
G73 P Q U W F
格式可用。
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看参数No.0001#1(FCV),是不是设为1了。

顺便再帮我一下不行?
我用的g73编程,又加上了g42。
所以在g73车削循环粗加工时工件加工的每次车削量相同
但当执行最后一刀g70时
因为这时g42同时执行,刀尖圆弧是0.8的,x轴余量为1个米(我改小也那样)
最后一刀老是和前面循环的最后一刀有接痕。
也就是最后一刀的加工路径中后面一段圆弧老是空跑
因为工件早被g73循环最后一刀粗加工车削掉圆弧后半部分。。。
这该怎么办?

楼主:
圆弧是R12的,在帮帮我好吗?

网友B:
难道就一定要跑G70 的吗,笨一点可以从G01之类的再加G42的吧,我是在数控初学者,不要怪我笨哦{:soso__5901233160243686634_3:}

网友:
关注,我也不知道.期待高人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就一定要跑G70 的吗,笨一点可以从G01之类的再加G42的吧,我是在数控初学者,不要怪我笨哦{:soso__5901 ...

待加工量很大而且工件已淬火非常硬必须要多次车削才行

网友:
老得格式与新的格式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