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对工件表面形貌有哪些影响~~~

楼主(2011-11-08):
研磨对工件表面形貌有哪些影响??表面形貌就是指表面的形状误差、波纹度和表面粗糙度,那么在研磨加工中我可以只用表面粗糙度来表征工件的表面形貌吗?急,谢谢各位!!!

网友:
顶一下啊,我也解决不了

网友:
用表面粗糙度来表征工件的表面形貌,我觉得应该是不可以的,因为研磨砂是有粗细的,很多时候是先粗再细,对表面的形状误差应该有影响的。

网友:
研磨能够明显提高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但是研磨的主要目的是获得足够精度的形位误差,主要表现为平面的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回转体表面的圆度,圆柱度等,学习交流加Q

网友:
印象中,研磨切削量和加工余量极小、对形位误差并无影响,只改变表面粗糙度。

但是一个要求很高的平面,是手工精研出来的,是否精研改变了平面度的指标?这样的话对形位误差就有影响嘛。。

搭车等高人解答!

网友:
搭车等待大侠全面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