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走刀不匀速,感觉被卡 , 求原因

楼主(2011-11-09):
   各位好!请指教:
走刀时大拖板有断断续续的现象,望高手指教!(拖板的压板松紧,走刀箱的齿轮和蜗轮蜗杆,包括光杆的润滑一切正常)
                 发现带动大拖板的齿轮和齿条没有正常合缝     经常是凸对凸    带动大拖板的齿轮也卸不下    不知道怎么卸    求高手

网友:
好象是齿轮轴有齿轮的另一端箱体上有个端盖。拆的时候先打击齿轮端,把端盖打出来后,再打齿轮轴没齿轮的一端。就可以拆出来了,

网友:
普车没有什么经验!请后面的高手继续指导

网友:
齿轮的的粘合问题吧!!

网友:
多注意日常保养吧

网友:
不清楚的呢
www.szjianfeng.net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求 高手知道

网友:
齿轮轴或者齿条磨损严重如果更换齿轮轴的话必须拆下走刀箱能看见齿轮轴摘掉卡子可以投出,不同型号的车床也不大一样

网友:
是呀!
机床是要保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