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可以直接控制气缸或液压缸上的电动阀门吗?

楼主(2011-11-09):
这几天看了一下PLC学的不多,问一个问题希望知道的大虾帮解决下,

就是一个PLC可以直接控制气缸或液压缸上的电动阀门吗

网友:
可以不过PLC入输,输出点的电压是24V,所以电动阀门也必须是24V电压

网友:
可以直接控制气缸或液压缸上的电动阀门

网友:
正好考虑一下,开关电源的功率,抗干扰问题

网友:
得看阀门的功率是多大的,仅仅电压满足要求是不够的。PLC的触点允许通过的电流是有限的。

网友(点评):
说得很好。这才是关键

网友:
本公司电子秤产品有电子天平、电子桌秤、电子台秤、电子地磅、电子吊磅、电子汽车衡、称重模块、防爆电子秤、防水电子秤、防腐电子秤、电子皮带秤、电子包装秤、液体灌装秤、防爆包装/灌装秤、防爆料罐秤、防爆反应釜模块、电子叉车秤、电子钢瓶秤、电子倒桶秤等等,品种多、规格齐全,欢迎新老客户来电来函咨询或来厂参观指导!本公司地址:奉贤区南奉公路5108

网友:
首先你的电动阀门规格我不清楚,(电压,工作电流是多少?)
PLC我们分为继电器\晶体管输出,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PLC,可以控制220V电压24V的负载(也就是电动阀门),一般负载电流不要超过2A,如果超过2A的话,建议用中间继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因为出差了,所以没怎么上,气缸的最大抓取力约为5KG,楼上的自由和我想到一块去了,但不太确定,他的模式就是注塑机机械手的那种,所以用个PLC好像问题不太吧

网友(2012-02-09):
1、PLC可以控制气缸,但是需要编制梯形图,不熟悉编程的就有难度了。
2、介绍一种专门用于气缸控制的——定时程序控制器,它具有与PLC类似的基本功能,但是无需编程,也不需要使用梯形图,而是采用表格设置的方法来实现功能的设置,使不熟悉编程的人员也可以实现较为复杂的设备控制功能。
3、控制器的型号有:TPC4-4TD、TPC8-8TD、TPC8-16TD等型号,可以实现4路、8路或16路负载的自动控制,尤其适合气缸电磁阀的设备控制。接线简单、使用十分方便。

网友:
标准接法:plc到继电器,继电器到电磁阀。
保护触点,毕竟plc价格不菲。

网友:
什么都不懂都在学中 找个师傅学习机械自动一体化的

网友:
听师傅说PLC控制3,4个没问题,当然是DC24。多了就得买个变压器了。

网友(2012-03-12):
PLC输出电压是24V的,当电磁阀的数量不多时,可以直接用PLC驱动,但是用电磁阀组成阀岛时,就要考虑功率够不够大了,这样必须用一个独立的24V电源通过继电器来驱动阀岛了,继电器可以用PLC控制!
                 气动交流QQ:735654580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因为出差了,所以没怎么上

网友:
感觉没什么问题,本人对PLC特迷茫,不知道怎么入手,单位用的都是美国AB,觉得很难学习,有哪位好心的姐妹能帮我一下吗

网友A(2012-04-17):
最好不要接,因为电磁阀类的属于感性负载,在通断的时候容易产生瞬时大电流,建议采用中间继电器隔离。

网友:
可以     电压 电流的等级 不要超过限制值

网友(2012-07-01):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接,因为电磁阀类的属于感性负载,在通断的时候容易产生瞬时大电流,建议采用中间继电器隔离。

这个回答到点子上了,受教!

网友:
要考虑PLC输出电压 电流和电磁阀是否匹配 不建议直接驱动 最好加中间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