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杆机构的简单计算,求助

楼主(2011-11-09):
如图所示四杆机构
手轮上的扭矩通过传动轴给四杆机构使轴A转动,现假设已知使轴A转动的扭矩需要m N.M,请问如何求得传动轴的输入扭矩
另外,如何使转动手轮上所用力最小就能使轴A转动,也就是连杆机构是否能有省力的功能呢?是否跟两个连架杆的长度有关,在图上也就是与圆盘中心到连杆连接点之间的长度,按我的理解是,连杆轴力一定的情况下,应该是与轴A相连的圆盘中心距与连杆相连的点距离越远则扭矩越大。看了机械原理上连杆机构部分,一般都是讲连杆尺寸的计算,关于力方面好像没有。请社友帮忙看看这个问题,不一定是要具体的计算过程,能够指出哪个资料上有我自己查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轴A的转盘搞大点应该省力吧

网友(点评):
我是这样认为的,增大了力臂,不过不知道和另外的连架杆和连杆之间的关系

网友(点评):
非得连杆?带传动行不

网友(点评):
非得连杆,带不行,切现在讨论的不是传动方式的问题兄弟,不过谢谢提供另外一种思路给我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里面有,我学过的都忘了,呵呵

网友(点评):
材料力学没有吧,材料力学好像只研究静力关系,不研究动力学,不知道我说的对不

网友:
简化出来做受力分析
找本理论力学

网友:
计算可以看看机械手册,感觉传动轴和轴A过长了,超过圆盘的端面,运动的时候与连杆有干涉。。。。

网友(点评):
我不需要连续运转,是来回在一个范围内,现在结构是没问题的,只是想知道如何能够省力

网友A:
你这个图没看清楚的说。后面还有齿轮?

网友:
是不是可以用ADAMS进行仿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没看清楚的说。后面还有齿轮?

图示传动轴与转盘(即连架杆),轴A与转盘(即连架杆)都可认为是用键连接的
问题再直观一些,如下图的典型的铰链四杆机构
若已知给A点的扭矩为M 牛米使AB杆顺时针转动,其他条件如杆长角度等也为已知的情况下,问:1)如何求得D点的扭矩  2)D点的扭矩是否与DC杆长成正比(其他杆长不变的情况下) ,我认为DC杆长则意味着力臂长,力矩则大,不过似乎又与角BCD的大小有关  3)D点的扭矩与AB杆,BC杆长得关系           在平行四连杆这种特殊情况下,即杆AB=杆CD时,如何求得D点的扭矩
怎么感觉好像要扯到啥子高等动力学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示传动轴与转盘(即连架杆),轴A与转盘(即连架杆)都可认为是用键连接的
问题再直观一些,如下图的典 ...

个人愚见,感觉您所说的力矩可以近似等效于已知B点的角加速度,求C点的角加速度的问题,《机械原理》上有详细的解题步骤,杆长不是关键,角度是关键。

网友:
轴A能转吗?一定能转吗?多想想,它如果只做180度摆动你怎么办?

网友(点评):
能转,一定能转,平行四连杆,想想,何况东西已经出来了,我现在就是觉得手轮需要大的力才能转动,想问问四杆机构如何能够省力

网友(点评):
从图上看只有一根连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示传动轴与转盘(即连架杆),轴A与转盘(即连架杆)都可认为是用键连接的
问题再直观一些,如下图的典 ...

LZ想一下是不是这回事:Fa由扭矩和杆长算出,再以“传动角”算出Fb,然后在D点的扭矩也就算出了。
我说的这个不一定对,压力角、传动角、死点、极为夹角,这些个是机械原理里面的内容,LZ找本书熟悉一下吧。

网友:
四连杆是典型的教科书上的机构,可以查一下!

网友:
感觉轴A要实现回转可能不行,也就是做一定角度的摆动而已。

网友(点评):
是一定范围内的摆动,我在前面已经说过

网友:
简化出来做受力分析

网友:
简化开来分步计算,再算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