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两种不同安装方式的区别

楼主(2011-11-09):
如下图所示:
1、滑块和丝杠螺母共同支撑工作台面。2、丝杠螺母支撑工作台面、滑块支撑丝杠螺母。

滑轨和螺母共同支撑工作台面

滑轨和螺母共同支撑工作台面

丝杠螺母支撑工作台面,滑轨支撑丝杠螺母

丝杠螺母支撑工作台面,滑轨支撑丝杠螺母

第1种方式比较常见。
第2种方式组件的宽度可以做的窄一些。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这两种方式,
1、哪个方式精度高。
2、两种方式下丝杠的受力 情况。
3、两种方式的优缺点。

网友:
1.精度方案1 高些,直线运动全靠直线导轨决定。
2.方案一,丝杠不受力。直线导轨受力。
3.一般都是方案一安装。结构可以再紧凑些。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丝杆最好不要起支撑的作用

网友:
我的看法是差不多。
丝杆起到的是移位作用,承重是由导轨起作用的。
只是第一种的方式比较普片。

网友:
丝杠不能承受径向力,这是设计原则。

网友:
我的愚见:
1. 在正常使用的前提下精度没有区别。
2. 两种结构都需要最后固定丝杠,通过调整丝杠位置让丝杠不受力。轻载荷的情况下从受力角度看没什么区别,但是重载情况下第二种结构可能会因为螺母部分的刚性问题导致丝杠承受较大的载荷而损坏。
3. 第一中结构好在通用,适用于各种情况,没有什么大毛病,第二种可用于轻载荷并且要求空间相当紧凑的情况下。

楼主:
现在就是不确定,第二种情况丝杠会不会受力。

网友(点评):
方案二力传递:重物--工作台面-丝杠-直线导轨。 方案一力传递:重物-工作台面-直线导轨。 可以看出是否受力了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可以通过装配调整丝杠的位置使其不受力,理论上是这样的,不知道对装配要求有多高

网友(点评):
第二种情况也有可能是“重物,工作台面,丝杆螺母,导轨的”,如果工作台受力不大的话,应该没什么的;即使是第一种情况,安装的时候因为导轨安装面的不平,使丝杆在运行中受到力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
第一种方法是比较常用的!第2种方法我公司也用到类似结构,不过工作平台不会装置在螺杆螺帽上的,螺杆螺帽是不承受径向力的,受力点还是在导轨上的。楼主想要用第2种方案的话,建议楼主可以把导轨固定板(图2中红色板)与工作台面连接起来,螺帽固定在导轨固定板上,这样螺帽就不承受径向力了,力还是作用在导轨之上。

网友(点评):
这样不就变成方案一了吗?

网友(点评):
虽然原理上和第一种一样了,还是很给力,哈哈,学习了

网友(点评):
和第一种方案一样,不过占得空间小了

网友:
丝杠最好不要受径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