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T400材料打偏一个M20螺纹孔,倒角约d22,想把孔焖掉

楼主(2011-11-09):
QT400材料打偏一个M20螺纹孔,倒角约d22,想把孔焖掉,重新换个位置打,但又不想留下痕迹,起码肉眼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堆焊么?球铁诶…我看难办的。上螺丝套呢?那个也是不错的呀。强度不比螺纹差。

网友:
用M20螺丝拧紧闷上,在用电焊焊上,特殊焊条用铸铁焊条就可以了,焊好后自己在看这办该没就磨,该铣就洗

网友(点评):
这个方法很实用

网友:
里面填充 外面补焊了 焊好再加工了

网友:
三楼方法可行,楼主不妨试试,先填充再焊。

网友:
中间螺栓堵,两头用能焊球铁的焊条焊,再打磨!然后刷漆!

网友:
整个螺栓拧上   然后表面用铸铁焊条封表面如何

网友:
你们都太聪明了,叫我说,直接报废

网友:
用丝堵堵住上面刮点原子灰再喷漆,

网友:
上牙套,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看位置重要不,基本上小加工企业都会动小脑筋。补焊,大公司才会去报废,不过不影响补焊也是个好方法。只要不影响使用性能。现在很多人大手大脚惯了。记得教训,下次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