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喷涂工艺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1-11-09):
这个应该算是机械设计人员要考虑的问题吧?所以发在机械设计版块

最近有个朋友让我帮他联系做一批箱子,是放在电动车后面的,50个,客户要求是做“多层烤漆,不易脱落掉色”。我在公司做的钣金柜体什么的要么不锈钢的,要么用静电喷涂,我还真不知道喷漆和烤漆的区别,好像是高档汽车上才用烤漆吧,电动车的箱子有必要用烤漆吗?

大家在设计时喷涂工艺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A:
喷漆一般是自然干燥,烤漆是要加热干燥的。烤漆牢固的高,表面质量好于喷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漆一般是自然干燥,烤漆是要加热干燥的。烤漆牢固的高,表面质量好于喷漆。

两者成本上相差多少?如果是2千多的电动车配个200的箱子,箱子该做喷漆还是烤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