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数据的意思,求助

楼主(2011-11-09):
小弟新学SOLIDWORKS,但苦于没有老师全靠自学,这几天在simulation,软件分析是可以做出来了,但做出来的数据不是很懂,再加上力学基础差,无奈,只有求教高人了(小弟已经在重学力学了)。

网友A:
第一个是应力云图,红色是最大应力30.9MPa,小于材料屈服强度220MPa。
第二个是位移去图,绝色是最大位移量0.4677mm。
模型变形比例277,为的是肉眼直观,否则不到0.5mm的变形量,你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多谢扫街大侠!还有那个安全系数不懂,也请大侠帮忙解释下!谢谢!

网友(点评):
还有那个4.677e-1怎么表示的,还请大侠赐教下!

网友:
e-1就是10的-1次方
安全系数还是自己查吧,各行各业都有不同取值

网友:
楼上讲解的很专业,很详尽。比我了解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应力云图,红色是最大应力30.9MPa,小于材料屈服强度220MPa。
第二个是位移去图,绝色是最大位移量 ...

敢问“元帅” SW /simulation的这个模块好使不,目前企业中使用率有多少,在犹豫有没有必要去学习,毕竟有做这方面的专业软件

网友:
SolidWorks内嵌的是cosmos吧,还是很有名的。

网友:
原来solidworks还有这么多功能我不会用啊,努力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