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针测量的详细方法,求助

楼主(2011-11-09):
各位大侠们,能不能给小弟我单针测量梯形螺纹的详细公式和方法,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三针测量的简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针测量的简化办法。

大侠知道公式吗?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有三针的公式简化一下就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三针的公式简化一下就成

大哥就是不会才问的。。。。

网友(2012-02-10):
用梯形螺纹的公式计算出M值,一边放一根三针,一边在外径上,测出的尺寸减去梯形螺纹的半径在乘以2就是梯形螺纹的M值(外径尺寸在90度方向测两次取平均值,和量M值用相同的量具),和算出的M值比较在公差范围内就是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