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淬火,请教

楼主(2011-11-09):
这个小零件如图.材质40G.r要求HRC49~53;请问整体淬火后φ2.4 φ4
φ4.7的公差能保证吗?

网友:
试一个就知道了    的萨芬撒旦法法第三方

网友:
可以的!!买一把特殊的道具加工就可以了

网友:
不都是热处理后精加工的,为了保证精度,半精加工时留点余量,买个立方氮化硼刀具就能精加工到你要求的加工精度。

网友:
整体淬火后要求尺寸精度高的,建议先留一点点余量,53也不是特别硬,加工上没问题。

楼主:
热处理后再精车加工φ2.4;φ4时.要调头装夹难保这两直径同心度,

网友:
难噢,没试过..................

网友:
硬度有点偏高,水淬?

网友:
大侠们,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那么小...刀子都好找哦

网友(2011-12-24):
留余量就行,到时候i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