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模具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09):
请问各位师傅,常听说铸造用的木模、铝模,还有什么消失模,请问这些都有什么区别,铸造时该怎么选择呢!. ]" a' j( b5 ~* \* F

网友:
这个特别多,要看你做什么东西了。去找一本铸造的书基本就明白了,消失模是失蜡模……说起来比较麻烦……

网友:
本人制作失蜡精铸模具,需要发我邮箱wmr7245@sina.cn

网友:
木模易损害适合小批量生产,制造成本低,铝合金模具耐用制造成本高,适合大批量生产,消失模是指泡沫制作的,浇注时直接把它烧掉,还有一种是熔模铸造

网友(点评):
此是正解

网友:
我们厂好像更常用的是铁模,大批量生产,还有木模

网友:
去找一些书籍了解一下吧,有些界定并不明显,要具体来分析的,可能一个零件能用几种方式加工,要看你用什么方便;有一些是要选择比较好的方式,有一些是必须用一种方式。

网友:
单件 或者大型零件  一般采用 消失模  常见的 使用泡沫做成的  一般批量的 用木模型,  批量大的  用各种类型 金属模

楼主:
大概知道了,谢谢大家啊

网友(2018-08-07):
我们公司在做模芯,也是急求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