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铝的表面处理,请教

楼主(2011-11-09):
RT,比如101A或A356.1,请问用什么样的表面处理比较好点?

要求:在满足防氧化等基本要求后,要求表面质量要好.(我们正常是用喷粉的,但效果不敢恭维)

(PS:我看钓鱼的铝合金线轮的线轮的效果啊,真的不错)

楼主:
难道我发错区了...?不吝赐教啊

网友:
铸铝件表面一般不是很光滑平整,需要先修补凹坑和缺陷,然后进行喷砂毛化处理。完了再进行阳极化。养计划的成本相对也很便宜!

网友:
抛喷丸处理怎么样,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铝铸件一般是抛丸后做氧化处理的。

网友:
要求表面质量好,不好理解呀。
要具体到是要光亮的金属光泽还是仅没有表面的铸造缺陷
这样才好针对性的讨论啊

楼主(2011-12-30):
有金属光泽挖,夺人眼球那种

网友(2012-02-29):
如果仅仅是要求稍微耐点腐蚀,表面还好看的话可以试试便宜点的特氟龙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