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发生器的露点影响因素,请教

楼主(2011-11-09):
有谁了解关于气体发生器的露点影响因素问题,请指教!!!

网友A:
露点要控制,否则有凝结与腐蚀的问题,凝结可以导致阻塞,腐蚀导致设备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露点要控制,否则有凝结与腐蚀的问题,凝结可以导致阻塞,腐蚀导致设备损坏,

凝结后的产物是什么??/
是碳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凝结后的产物是什么??/
是碳黑吗???

不一定是碳黑,看你反应物了,假如你反应物里有游离碳,就有可能有碳黑,没有碳,就不会有碳黑,黑色的不一定是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碳黑,看你反应物了,假如你反应物里有游离碳,就有可能有碳黑,没有碳,就不会有碳黑,黑色的不 ...

请问我们国内生产气体发生器的厂家有哪些?
使用性能如何?
稳定性各自情况如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们国内生产气体发生器的厂家有哪些?
使用性能如何?
稳定性各自情况如何?

你必须确切说发生什么气体?  这个种类非常繁杂,比如产生煤气的,产生乙炔的,产生化工气体的,到底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必须确切说发生什么气体?  这个种类非常繁杂,比如产生煤气的,产生乙炔的,产生化工气体的,到底是什么 ...

指的是热处理保护性气氛RX气体发生气,谢谢。
我们这里的设备出的问题比较频繁。

网友:
一个新课题啊,需要广阔的视野哦

楼主:
谢谢关注,请问你是做什么的,以后是否可以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