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PLC、伺服驱动器....之间的链接控制,请教

楼主(2011-11-09):
   CNC、PLC、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编码器、光栅尺、人机界面  之间的链接控制是怎么样的 ?
我的理解:

PLC发出高速脉冲给伺服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接受PLC的脉冲或者通信指令驱动伺服电机,伺服电机接受伺服驱动器的控制驱动机械负载运动实现各种动作。而其中编码器将脉冲反馈到伺服驱动器,经由驱动器再传送到PLC。CNC和PLC之间进行通信。
这是我画的  请给我指教。。。

网友A:
lanxinwen45 网友好!
.
你的发言:“……  而其中编码器将脉冲反馈到伺服驱动器,经由驱动器再传送到PLC。  ……”
.
正确的答案:编码器信号,只反馈给伺服驱动器,不向PLC传送。

.
syw  11-11-09   18:28

网友(点评):
总工为什么说只反馈给伺服驱动器啊?

网友:
楼主最好先问问GOOGLE或百度,上面能找到常用的互连图。
至于反馈去那里,这个不一定。

网友:
貌似就是喽主图中所画的那样

网友B:
百度来的。

网友:
接上图,还是百度过来的。
3、 数控装置

NC装置是数控机床实现自动加工的核心,主要由计算机系统、位置控制板、PLC接口板,通讯接口板、特殊功能模块以及相应的控制软件等组成。

  作用:根据输入的零件加工程序进行相应的处理(如运动轨迹处理、机床输入输出处理等),然后输出控制命令到相应的执行部件(伺服单元、驱动装置和PLC等),所有这些工作是由CNC装置内硬件和软件协调配合,合理组织,使整个系统有条不紊地进行工作的。

网友:
一般的,CNC是通过PLC和诸如电磁阀水路开关,换刀等控制,CNC主要控制刀具的运动轨迹,以及主轴的变速。不过现在互相渗透。没有统一的规定。PLC开关量控制见长,原本就是从继电接触器控制来的。从ISO数控语言上也有点区别,一般G指令是由CNC发给电机驱动,M,T指令CNC发给PLC。

网友C:
提到伺服,这里应该有很多高手吧!!我现在遇到了个问题!!结构如图所示,第一台设备,已经给客户用了一个多月了,一切运行正常。第二台设备伺服改用东元的,程序和第一台一样,其它都没改动,只伺服由台达改用东元。在运行过程中发现,机构回到原点往前走时会出现伺服带动丝杆只转动一小圈又退回原点现象。整套动作会继续运行。偶偶出现类似情况。请问有高手遇到此情况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nxinwen45 网友好!
.
你的发言:“……  而其中编码器将脉冲反馈到伺服驱动器,经由驱动器再传送到PLC ...

在问你个问题。。图的右边主轴控制和辅助电机控制是怎么实现的。。。。主轴只是旋转。。其他的都是驱动个电机。。这些用PLC怎么控制。。还是直接由CNC控制。。我现在对CNC的控制特别不理解。。他是直接控制呢  还是要经过PLC控制 或者。。。。。
我查了点资料  他的进给系统 都是由CNC控制的  没经过PLC 啊  那我画的那个图不就不对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提到伺服,这里应该有很多高手吧!!我现在遇到了个问题!!结构如图所示,第一台设备,已经给客户用了一个 ...

高手不敢说,只能说略懂一二,如果真如您所说,程序方面与前一台相同,且其他方面也未作改动的话,那问题应该就出现在I/O接插头上面了,因为伺服一般都是走绝对值数据,而脉冲信号和方向信号是直接决定伺服位置和行走方向,如果有根线接触偶然松动的话,就会造成您所说的情况
东元的接插头我没见过,松下的我倒是用得比较多,50pin的接插头,焊线的时候,稍微不小心,就会留下隐患,造成以后使用中偶而出现误动作等等
建议您重新更换I/O接插头,试试看,希望能顺利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百度来的。

舟航 友好!
.
为回复你在2#楼的问,特制做了一个配文字说明图像文件上传,以做说明。
.
syw  11-11-12  04.50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高手不敢说,只能说略懂一二,如果真如您所说,程序方面与前一台相同,且其他方面也未作改动的话,那问题 ...

谢谢您的指点!我们现在改用松下的伺服,这样的问题还是有出现。用了三种品牌伺服都没能解决其问题?还有什么可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舟航 友好!
.
为回复你在2#楼的问,特制做了一个配文字说明图像文件上传,以做说明。

总工大侠好!
俺有以下问题:
一般来讲,伺服自身的编码器都是和配套驱动器连接的,所以信号一般反馈给驱动器,不知有大侠直接反馈给PLC或控制卡等做法的没有,俺一般的做法是在传动机构末端加个编码器,再进PLC高速脉冲或控制卡。此处还有一问题:驱动器和运动控制器连接的话,运动动控制是能读出电机的码值的,也就是说,通过驱动器还是可以反馈给控制器的,为什么总工说只传给驱动器呢?
楼主也没说太清楚,编码器是个什么类型,怎么个安装形式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总工大侠好!
俺有以下问题:
一般来讲,伺服自身的编码器都是和配套驱动器连接的,所以信号一般反馈 ...

有,利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直接可以将伺服驱动器里面的数据读出来,然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网友(点评):
大侠啊,俺问得是电机编码器信号直接进控制器。你说的还是驱动器啊,这个俺玩过。

网友(点评):
编码器直接进伺服驱动器,多方便,何必费那个事儿呢。如果真要读取编码器的反馈信号,也可以的啊,PLC的高速输入端子,就可以读取编码器的脉冲,CNC系统也支持编码器反馈信号的,我现在就用了一款国产的CNC系统

网友(点评):
狼侠,俺只是问一种玩法,不一定会去用他,哈哈。你是说电机自身的编码器也可以把线接到PLC的高速脉冲上,没玩过也。

网友(点评):
是的,电机自带的编码器,可以接入到PLC高速输入端口,只是没人会这么做,即使接入了,还是半闭环的,何必呢,对吧!CNC系统控制器,也都支持编码器反馈信号的

网友(点评):
俺就是好奇,电缆我们一般买供货商配套的,因为感觉最近供货商的电缆质量不行,想自己做,想到这个问题,想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您的指点!我们现在改用松下的伺服,这样的问题还是有出现。用了三种品牌伺服都没能解决其问题?还有 ...

那偶就不知道了,没遇到过,偶上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50pin的接插头问题,重新焊一个,问题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偶就不知道了,没遇到过,偶上次遇到类似的问题,就是50pin的接插头问题,重新焊一个,问题搞定{:soso_ ...

谢谢了!!找了几个人了!!到现在还没搞定,头疼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找了几个人了!!到现在还没搞定,头疼死了。

因为你提到,IO接线以及程序,都与上一台相同,而上一台运行是很稳定的
如果上述条件正确的话,那问题肯定是在伺服驱动器、原点附近开关了,如果你更换了好几次还是不行的话,你可以按照如下方法试验下,不敢肯定,因为程序不是我写的

打开PLC内存,找出DM区脉冲存放地址,在运行的时候,观察其数据的变化情况,
因为PLC每次是读取2个字的数据,所以,一定要看相邻两个字的数据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提到伺服,这里应该有很多高手吧!!我现在遇到了个问题!!结构如图所示,第一台设备,已经给客户用了一个 ...

大侠用的什么控制器,俺猜是回零模式或运动模块的问题。
最好传个电气原理图上来,大家才好分析。

楼主:
你的回答很好 对我很有帮助 。。谢谢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利用MODBUS RTU通讯协议,直接可以将伺服驱动器里面的数据读出来,然后想怎么玩,就怎么玩{:soso_e11 ...

就各位能接触到的东西看,不会有电机编码器不插在伺服驱动的情况。PLC这些东西,想都不用想,没那个可能性。
只有在超级强悍的实时系统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三环都放在上位。
最简单的理由:伺服电机的控制需要相位信号,所以,很多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需要相位校准,不然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各位能接触到的东西看,不会有电机编码器不插在伺服驱动的情况。PLC这些东西,想都不用想,没那个可能性 ...

螺旋大侠厉害!俺只能多学习啊。

网友(点评):
谈不上厉害不厉害,知道就说几句,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顺祝大侠新工作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