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ANUC系统,对刀时,“形状”中的数值和机械坐标系的坐标值有什么关系?

楼主(2011-11-09):
请教:FANUC系统,对刀时,“形状”中的数值和机械坐标系的坐标值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形状中的数值其实就是:机械坐标系(回零后)位置到工件原点X、Z方向的位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状中的数值其实就是:机械坐标系(回零后)位置到工件原点X、Z方向的位移量。

没怎么读懂,麻烦大侠再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怎么读懂,麻烦大侠再解释一下

机床回零后,有一个参考点。工件对刀后,工件右端面中心有一个工件坐标点。形状里面的参数就是回零后的参考点到工件坐标点的距离。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参考点就是机械坐标系的原点吗?

网友:
刀补的形状里面的数值就是工件坐标系在机械坐标系的位置…

网友(点评):
和工件坐标系G54、G55什么的没有关系吗?

网友B:
机床回零后,有一个参考点。显示机械坐标是0,0 。工件对刀后,工件右端面中心有一个工件坐标点。形状里面的参数就是这个点在机械坐标系下的机械坐标值。这个值也可以手动输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床回零后,有一个参考点。显示机械坐标是0,0 。工件对刀后,工件右端面中心有一个工件坐标点。形状里面的 ...

还是没读懂是什么意思,可不可以通俗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形状中的数值其实就是:机械坐标系(回零后)位置到工件原点X、Z方向的位移量。

和工件坐标系G54、G55什么的没有关系吗?

网友:
{:soso__6107778377405345338_3:}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工件坐标系G54、G55什么的没有关系吗?

填在刀补的形状里,和填在G54里,效果是一样的,都能用~

楼主:
自顶一下,期待更多高手指点。

楼主(2011-12-11):
“机械坐标=工件坐标系原点坐标+形状+磨耗+在工件坐标系中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