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刀盘(装可转位刀片)上的刀片安装面的粗糙度一般为多少?有Ra3.2的吗?

楼主(2011-11-09):
请教:刀盘(装可转位刀片)上的刀片安装面的粗糙度一般为多少?有Ra3.2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我觉得刀片定位面的粗糙度至少得Ra0.4,怎么会有Ra3.2的呢?

网友:
如果你在上面能模糊的看见自己的影子 同时能辨认出加工痕迹的方向的话 那么至少Ra0.8

楼主:
期待更多大侠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