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化设备标准件的选型和零件设计,请教

楼主(2011-11-09):
小弟是做非标自动化设备的,平时做设计的时候,标准件如:直线导轨、直线轴承、滚珠丝杠等都是按照经验选择,很少计算。有时候又担心负荷太大选择的标准件不能用,或者不需要这么大的负荷,却选个负荷大的。
困惑:
1、设计的时候好多尺寸不太确定,载荷不确定,需驱动部分质量不确定的情况下,怎么去选择如:直线导轨、滚珠丝杠、电机等。
2、设计的零件要进行受力、强度等分析吗。

想知道大家在工作中都是怎么选型和设计的。期待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我们都是按照大概的公式进行计算的,但是一些考虑因素都是通过进行组件的测试来分析的,好像有限元分析是专门来对付你刚才的疑问的,但是我还不会那个有限元分析!貌似那个软件没有破解版的

网友(点评):
proe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有限元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不好回答,我们都是按照大概的公式进行计算的,但是一些考虑因素都是通过进行组件的测试来分析 ...

关于标准件选型和零件设计,能说具体点吗?最好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标准件选型和零件设计,能说具体点吗?最好是举个简单的例子,谢谢!

这个涉及有点多了,每个标准件的选型都是建立在几个参考因素上的,但是每个标准件的参考因素都不一样,这个你可以查资料或者上网查找每种标准件的选型方法,然后你查找相关标准间的参数,看是否吻合....
不过我对你问题中提到的几种标准件还不是很熟悉..

网友:
兄弟你连基本的计算都不做你就不怕吗
说到底干我们这行玩来玩去就是个力学,有些工况复杂的东西也许是没有那么好算,但也应该做一个大致的计算心里有底啊
所以我一直觉得做非标设备的人很牛逼,因为他们在做非标之前必须在一些传统设备机器设计上累计大量的经验才能心中有底的
做非标设计

网友B:
这些选型,其实用于计算的不多,标准件都有标明的技术参数,本身的负载再根据工况乘于一个安全系数即可。
更多的还是根据给验或者有实际测试数据作为依据。有时选型是根据安装空间位置的限制来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选型,其实用于计算的不多,标准件都有标明的技术参数,本身的负载再根据工况乘于一个安全系数即可。
...

很多选型,我们就是按照安装空间选,主要考虑空间尺寸,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参数大的,对于负载很少计算,所以有点困惑。

网友(点评):
开始去试着计算吧,开始会感觉辛苦,习惯就好了,不懂计算的,算什么工程师?

网友(点评):
设计的时候我也想计算,大多数时候,老板吹的紧,不给我们那么多时间去设计。 还有不知道那些东西要计算,只是参考供应商的书目,凭感觉选型。

网友C:
一般最少有个最基本的运算,看你需要多大的力,承受多大的力,然后按照效率80%来计算,再选取所需要的标准件,基本上每个标准件都有所能承受的力或者其他参数的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最少有个最基本的运算,看你需要多大的力,承受多大的力,然后按照效率80%来计算,再选取所需要的标准件 ...

标准件的使用寿命要不要计算呢,谢谢!

游客

网友(2012-03-21):
像轴承。丝杠、导轨等标准件要根据基本额定寿命选型的。

网友(2011-11-10):
非标,时间紧,工期短,你要是算的话,呵呵,老板把你骂得,基本靠经验啦

网友(点评):
有道理,基本靠经验估计,一般没问题!

网友:
主要的部件还是计算的,一些不太重要的地方就靠经验了。像直线导轨什么的,可能我们对其精度要求不高,每次都是在负载范围内的配尺寸(我最多一次用了9根)。

网友:
去看看我的帖子里怎么选丝杠及电机的!
导轨看样本就可以了!

网友:
一方面是对重要部件的计算校核,另一方面借鉴和参考已经使用过的结构部件的强度。

网友:
10# 说的不错,非标设备绝大部分是工期紧的,要算只能初略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标准件的使用寿命要不要计算呢,谢谢!

对此问题
我简单说下我们公司的例子,我们公司的产品,大概有个使用年限,那么零件就要达到此寿命才行,好比我们用的气动阀来说,我们根据平常的使用频率,我们大略计算了下,需要近十万次的开关闭合,(这里面没有十万次,但是我们附加上一定的安全系数差不多就是这个数值了)
我们部门就设计了一套专门检验气动阀的设备,一些简单的电路和机械部分,外接气源...

网友:
靠。不会计算就做非标。早知上次面次试拿点工程计算出来,那知道面试我的是个女的,什么技术都不会问,只会问做过什么,有无非标经验。出于诚信之下,说无,就混蛋了。

网友(2012-02-18):
如如果你自己不计算,可以把负载与供应商说,对方可以给你选型参考。

网友:
哈哈哈哈,17楼的太老实了。

网友:
非标按经验,技术资料有参数,大承力的轻结构要计算结构尺寸,专业大强度高频率要计算也要实验。

网友(2012-03-20):
我的QQ是2468917469,可以多交流,我以前也有过这样的疑问后来解决了

网友:
要计算的。计算也是大概,然后安全系数选大一些。非标设备,老板就图个快,没时间给你搞研究的。

网友(2014-09-10):
有点大概估算一下  有的靠经验 选了

网友(2018-03-06):
做非标的,因为工期紧,时间急,一般不会去做太多的计算的。除了载具、治具等一些重要部件或者一些特殊部件,其他的材料选择金属按照重量、受力、设备环境、美观等因素一般在在45#,Q235,Al6061里面自主选取,Q235一般用作铸件或者焊接件;非金属就多了,PC、POM、特氟龙、电木、尼龙、亚克力板等按实际要求选取,再有钣金件一般用304的,弹簧钢一般用65Mn...只要记一些常规部件选取就行了,完全靠经验,不用特意去计算的,因为非标设备一般寿命都不会太长,特别是偏向电子行业的,往往设备只用几个月就报废了,就算是汽车、包装、医疗等行业的非标设备也很难撑十年以上的,像亚德客的气缸等标准件能用个三五年就差不多了,SMC和费斯托的好一点但也撑不了十年,所以一般非标设备主体用45#作为材料的话只要不是结构有问题,强度和寿命上基本是够用的。

网友(2018-07-05):
我觉得这个选型和行业设备也有一点关系吧?比如在一些精密的小型设备上首要考虑的就是精度,行程满足要求即可不会过多的去做力学计算,相反我觉得在一些大型设备上结构件比较多的场合还是要做一些计算的?不然心里没底吧?

网友:
建议你去MISUMI官网看一下,也可以申请一本他们的资料书,后面有设计技术手册,很实用,网站上也有相关内容,讲的都比较全的,
楼主说的受力分析:一般情况下我都是先把材料编辑好,利用软件进行分析(负载能不能满足,有限元等),结合一些运算公式,看看大致能不能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各厂家的标准件都有计算公式,工作效率70-80%

网友:
选标准件所化的时间比画图还多

网友:
学习,选型请参考一些专业厂家的样本,例如米思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