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共有多少模块啊?

楼主(2011-11-09):
请教各位老师,PROE共有多少模块啊,能列举一下吗?谢了。

网友:
等等回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PROE4.0实体颜色是灰白色,颜色能不能修改啊。麻烦老师一块回答一下啊 谢啦。

网友:
接触一些,到底共有多少,就不知道了。等待高手。

网友:
你是指PRO/e还是PTC的产品线?

网友:
看PTC的官网介绍是有几十个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PROE4.0实体颜色是灰白色,颜色能不能修改啊。麻烦老师一块回答一下啊 谢啦。

在这里面就可以改变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面就可以改变颜色

哈哈  谢谢老师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