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重复上述的删除命令,却不能再删除了!

楼主(2011-11-09):
我是用曲面拉伸的命令画出了圆锥形的主体部分,然后用边界曲面命令画出了图中的凸起的一个曲面。

现在我需要将图中的被我选中的部分(即图中的蓝色部分)用插入——面——删除的命令依次删除。

但是现在问题出现了,当我删掉第一部分以后(如上图所示),再重复上述的删除命令,却不能再删除了~~
以上步骤是一本教程上的,我照着操作的,但是却画不出来了~~
求各位大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啦~~

楼主:
没人回复?!!召唤大侠来帮忙呀~~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继续删除就会吧零件分为多个部分。一般来说SW在零件状态下只能有一个零件体。不能有多个。你可以先画一个部分再到装配体中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继续删除就会吧零件分为多个部分。一般来说SW在零件状态下只能有一个零件体。不能有多个 ...

那如果只在零件图中画我所需要的这个图形,有什么其它的画法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先画一个部分,在进行圆周阵列。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只在零件图中画我所需要的这个图形,有什么其它的画法吗??

你可以先画一个部分,再进行圆周阵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画一个部分,再进行圆周阵列。试试看。

好的  我试试  先谢谢啦~~

网友A: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努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努力吧。

呵呵  谢谢~~共同进步~~

网友:
让我们共同为梦想努力吧。

网友(2013-10-23):
是的,要进行圆周阵列即可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继续删除就会吧零件分为多个部分。一般来说SW在零件状态下只能有一个零件体。不能有多个 ...

Solidworks在零件上不能有多个零件,但是可以分成多个实体和多个曲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