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布的小孔所在的圆的尺寸标公差么?

楼主(2011-11-09):
比说在直径400的圆上均布6个直径为10的孔,那么400这个尺寸一般标注公差么?如果标注要怎么保证呢?手工划线可以保证么?如果不标注那它的默认公差是多少呢?

网友:
要看是用于什么机械,一般不标注公差默认不超过+-0.30MM,手工画线可以保证。标注公差就要看公差的大小了,如果公差不超过+-0.10MM,机械加工好一点。

网友:
一般是不加公差的,如果是要保证跟其他零件的装配要求,则是通过配钻来保证---------

网友:
学习中。。。
俺公司没有标公差,而且这个尺寸标理论尺寸

网友:
这其中就还要看你什么精度了,有些产品自由公差都很严格, 不错想这样的均布孔都是有公差的,要不然可能会四个孔相互对不上!建议标注,起码标注个+—0.2mm

网友:
标多少公差看需要了,5楼贴的图挺好的。

网友:
5楼的公差,我第一次见,三个基准,我常见的是两个基准!学习了!

网友(2018-01-05):
引用 网友A:
不用标公差,标基本尺寸就好了,公差由形位公差表示,如位置度

请问A基准什么作用   求解释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