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里六台广泰系统的数控车,都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2011-11-09):
厂里现在六台广泰系统的数控车  基本每台车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加工产品时x或z轴的每个尺寸突然都变大或变小  补刀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又变了  找人看过好几回  找不到原因   希望有高人给个解答。在此先谢过!

网友:
打表,看下有没间隙

网友:
找人看过原因是什么意思?什么人?机械厂的人还是系统商的人?不可能一点原因都不知道吧?尺寸的变化有多大?忽大大多少?变小小多少?丝杆有没有温升?

网友(点评):
几丝之内变动 最大的七八丝小的一两丝

网友:
系统存在非线性情况,可能是机械上的,也可能是控制上滴,如温升影响,传动中有间隙,整个系统刚度,某个零件精度不行了,,,,等等。

网友(点评):
有时一开机刚做一两个就变了

网友:
丝杆问题,打表看看有没有间隙

网友:
支持4楼,温度、传动间隙,连接部件,逐项排查。

网友:
连轴器有没有问题?或者把参数里的反向间隙清零看一下。

楼主:
他们怀疑说厂里电压不稳造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是电压问题 为什么凯恩帝和华兴系统的车子没出问题呢  哎  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们怀疑说厂里电压不稳造成的  不知道是不是   如果是电压问题 为什么凯恩帝和华兴系统的车子没出问题呢   ...

和电压关系不太大,有可能是系统问题,你问问别家用的广泰的系统有没有这么回事

网友:
其实广泰还是不错的,起码跟凯恩帝与华兴比。机床方面的原因可能性较大,仔细查查,

网友:
是不是一夹一顶加工的,是尾座问题…我们厂也出现这问题,不用尾座后尺寸相当稳

网友(点评):
哦 不是 我们不用尾座

网友:
貌似是尾座压不紧,受力后动了,那是刀补控制不住的

网友(点评):
尾座?老大,可以具体点不!你说的尾座是指哪个部分

网友(点评):
我们不用尾座的

网友:
我这里的有一台广数是X轴的,每次尺寸不稳定都是X轴的编码器接头进水氧化接触不良换新的接头又没有了.

网友:
用这样一个方法来排除是不是刀架的问题。粗精车分开,精车的时候不要换刀,如果尺寸稳定,就说明是刀架的重复精度有问题!(国内的三齿盘刀架(换刀不上浮的那种)定位精度在使用时间久之后都会下降)

网友(点评):
我们都要用直排

网友(点评):
...那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2012-01-22):
顶起来。我新改的一台广数的980也是同样的问题,忽大忽小的。头痛要命,请高手解答

网友:
帮顶一下。个人感觉系统的问题不大,要多在机械上找原因。

网友:
顶下 希望高手解答下。各种原因都说说 相关的

网友:
解决了吗?是不是刀片、刀夹或者刀夹底板等松动呢!

网友:
我们也遇到这个情况,你先检查打表检查精度,第二是检查你程序里是不是加刀补了

网友:
妈的 我用的广数980的 也是这样  一换刀做的尺寸就和楼主说的一样样,我单把刀生产时 尺寸又很稳,让售后来看,找不到问题点。

网友:
数控系统不稳定~~~~~~~~~~~~~~~~~~~~~~~~~~~~

网友(2012-02-24):
可能是丝杆滚珠磨损了

网友:
本人前来学习了!~!~~~

网友:
机床本身装配问题,找厂家让他修。问下哪个厂家的?

网友:
系统,和硬件都有可能吧

网友:
可以看看是不是伺服编码器的问题,或者是放大器的问题,机械方面就可能是丝杠的反向间隙或螺距误差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类似的问题:程序不变 刀具不变 没有更改刀补 车一个台阶轴 前面的¢16和¢20外圆正常 最后一个¢30突然小了0.5MM

个人分析:伺服电机出现故障  编码器多走了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