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钢板上的漆层会很容易脱落吗

楼主(2011-11-09):
0.5厚的银色彩钢板上的银色漆层会很容易脱落吗?那种特殊情况会脱落,如果不了一般的银色油漆后会掉吗?谢谢各位大虾指导讨论。

楼主:
彩钢板上的漆层会很容易脱落吗?

0.5厚的银色彩钢板上的银色漆层会很容易脱落吗?那种特殊情况会脱落,如果不了一般的银色油漆后会掉吗?谢谢各位大虾指导讨论。

网友:
彩涂附着力非常好,可以折弯,喷漆的不行,要折弯以后喷漆,这个有区别,

楼主:
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之前的彩涂掉了,补了之后现在用手擦拭后手上都会有漆啊。我现在就弄不清到底是之前彩涂的脱落还是后来补喷涂的脱落。很是郁闷

网友(点评):
不了解,不过你可以再把使用条件和脱落情况详细的说一下,包括脱落范围,位置等,再有图片就更好了

楼主:
怎么没人啊,是不是都睡着了啊。还是对这个话题不屑一顾啊。郁闷。。。。。。。。。。。

网友(点评):
说问题,要说清楚了,前因后果,说不明,人家解释不了,阿拉玩彩涂,那东西不容易脱落,一旦脱落,用漆是补不上的,你说的内容混乱,人家难以分析你那里怎么了,

网友:
厚度应该没什么关系,脱落的理由 一是钢板不够粗糙,二 喷漆时钢板不够干净 三 是否补了原子灰也是关键   补了一般油漆会不会掉,这个还是看你怎么处理的  应该是用602+原子灰刷一层,再喷

楼主:
就是家电的外包端盖啊,之前装配时有些地方就有漆层脱落,后来为了保证外观就喷漆。现在到了客户那里漆层用手擦拭后手上会沾有细小漆块。从出厂到昨天实地勘察也就两个月不到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油漆喷涂和烤漆这方面没经验。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忙解释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