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磁轴承怎么用?

楼主(2011-11-09):
请问各位大侠,永磁轴承怎么用?

网友A:
跟普通的用法差不多,只是内孔跟轴采用紧配合,可随轴转动,避免摩擦带来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普通的用法差不多,只是内孔跟轴采用紧配合,可随轴转动,避免摩擦带来的影响

多谢大侠,请问有标准规格的型号吗?可以发份资料给我吗?

网友:
没见过标准,不知如何选用。这是永磁轴承的一种形式

网友:
呵呵,轴承要看你用的什么地方了,不过用法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