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气动元件使用维护

楼主(2011-11-09):
  据液压李工总结一套气动装置,如果不注意维护保养工作,就会过早损坏或频繁发生故障,使装置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在对气动装置进行维护保养时,应针对发现的事故苗头,及时采取措施,这样可减少和防止故障的发生,延长元件和系统的使用寿命。因此,企业应制定气动装置的维护保养管理规范,加强管理教育,严格管理。

   维护保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证供给气动系统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保证气动系统的气密性,保证油雾润滑元件得到必要的润滑,保证气动元件和系统得到规定的工作条件(如使用压力,电压等),以保证气动执行机构按预定的要求进行工作。

   油雾器最好选用一周补油一次的规格,补油时,要注意油量减少情况。若耗油量太少,应重新调整滴油量,调整后滴油量仍减少或不滴油,应检查油雾器进出口是否装反,油道是否堵塞,所选油雾器的规格是否合适。

   每月每季度的维护工作应比每日和每周的维护工作更仔细,但仍限于外部能够检查的范围。其主要内容是:仔细检查各处泄露情况,紧固松动的螺钉和管接头,端子台检查换向阀排出空气的质量,检查各调节部分的灵活性,检查指示仪表的正确性,检查电磁阀切换动作的可靠性,检查气缸活塞杆的质量以及一切从外部能够检查的内容。

   维护工作可以分为经常性的维护工作和定期的维护工作。前者是指每天必须进行的维护工作,后者可以是每周,每月或每季度进行的维护工作。维护工作应有记录。维护工作应有记录,以利于今后的故障诊断和处理。

  检查漏气时应采用在各个检查点涂肥皂液等办法,因其显示漏气的效果比听声音更灵敏。

  检查换向阀排出空气的质量时应注意如下三方面:一是了解排气中所含润滑油是否适度,其方法是将一张清洁的白纸放在换向阀的排气口附近,阀在工作三至四个循环后,若白纸上只有很轻的斑点,表明润滑良好,二是了解排气中是否含有冷凝水,三是了解不该排气的排气口是否有漏气。少量漏气预示着元件的早期损伤(间隙密封阀存在微漏是正常的)。若润滑不良,化工泵应考虑油雾器的安装位置是否合适,所选规格是否恰当,滴油量调节得是否合理及管理方法是否符合要求,若有冷凝水排出,应考虑过滤器的位置是否合适,各类除水元件实际和选用是否合理,冷凝水管理是否符合要求。泄露的主要原因是阀内或缸内的密封不良,气压不足等所致。此系密封阀的泄露较大时,可能是阀芯,阀套磨损所致。

  气缸活塞杆常露在外面。观察活塞杆是否被划伤,腐蚀和存在偏磨。根据有无漏气,可判断活塞杆与前盖内的导套,密封圈的接触情况,压缩空气的处理质量,气缸是否存在横向载荷等。

  像安全阀,紧急开关阀等,压铸模具平时很少使用,定期检查时,必须确认它们的动作可靠性。

让电磁阀反复切换,从切换声音可判断阀的工作是否正常。对交流电磁阀,若有蜂鸣声,应考虑动铁心与静铁心没有完全吸合,吸合面有灰尘,分磁环脱落或损坏等。

网友:
不错的资料,不用花费威望就能学习了,谢谢!

楼主:
多谢你的液压李工的支持~!

网友:
学习了 ,宝贵的经验    值得珍藏

网友:
一般很少有公司做这个!!!

网友:
谢谢您的资料。很感谢无私奉献。

楼主:
抗磨剂。在极压工业齿轮油中,也以P-S型极压剂为主。
  密封件产生“溶涨"或“抽提"的原因是液压油中添加剂所含有的各种化学元素及其浓度,依据“相似相溶"的原理,对不同的密封材质产生不同的影响,也既是密封材料的耐介质性能。例如:320齿轮油和460齿轮油中显示极性的磷(P)元素浓度在300ppm左右,所以丁腈橡胶因含有丙稀腈基团而具有极性,具有优良的耐油性能,却不适宜该类型油品的介质

楼主:
通过油箱呼吸孔和液压缸活塞杆侵入的固体颗粒和水分,以及注油和维修过程中带入的污染物等。

楼主:
蕾形圈:蕾形圈是由合成橡胶质的O型密封圈与夹布橡胶质的Y形密封圈的叠加构成的,依靠自身的变形对密封表面产生较高的初始接触应力,阻止无压力液体的泄漏。液压缸工作时,压力油使O形密封圈的弹性变形,始终挤压和撑开Y形密封圈的密封唇部,使之紧贴密封表面,并与初始接触应力一起共同阻止压力油的泄漏。

楼主:
机械杂质颗粒:

这是一种危害性最大的污染。通常液压油的污染主要是指颗粒杂质的污染。

网友:
学习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们这有个推料气缸,料推动直到咬入,随即高速旋转,这时活塞杆还不能及时缩回,会随着晃动,我一直担心气缸会出现问题,好在除了固定丝杆会松还没有别的问题,您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我们是搞液压的,不过看看也可以,有通用之处

楼主:
维护保养工作的中心任务是保证供给气动系统清洁干燥的压缩空气,保证气动系统的气密性,保证油雾润滑元件得到必要的润滑,保证气动元件和系统得到规定的工作条件(如使用压力,电压等),以保证气动执行机构按预定的要求进行工作

楼主:
调节出料口操作应在停止运转后进行。首先放松拉紧弹簧螺母,打开平常关闭的截止阀,起动油泵电动机,接通电磁换向阀右边电磁铁,即阀右腔工作,此时压力油通过截止阀送入调整排料口用油缸后端,柱塞前移,推动楔铁前移,当移动到所需位置时关闭截止阀,楔铁后面空隙填入相应厚度的垫片。调整后打开截止阀,依靠碎石机的动颚、肘板,连杆的向后压力将油缸内的油压回油箱,调整拉紧弹簧松紧要适度,最后关闭截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