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液压元件是什么?

楼主(2011-11-09):
小弟液压新手,哪位高手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液压元件是什么?具体在液压系统中有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看不太清,不过最像溢流阀

网友:
液控溢流阀?

网友:
像液控溢流阀,就是有条虚线不像

网友:
要发的完全一点,你对应的油路看不清楚,再放大点看看

网友:
外控卸载阀

网友(2011-12-29):
应该是先导溢流阀。图片有点小

网友:
看图应该是插装阀的控制部分,看图应为有一个阻尼孔。

网友(2012-02-26):
液控单向阀,看起来又象是溢流阀

网友:
油路不太全,初步判断像  顺序阀。

网友:
单向顺序阀

网友:
象是溢流阀!!!!!!!!!!

网友A:
应该是外控溢流阀吧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

网友:
看来大家对这个问题分歧较大,我觉得应该由贝贝版主给个定夺!!!   呵呵。

网友:
这个很像是先导溢流阀,但最好能把全图发出来,这样才知道功能

网友:
标准阀的名称是外控直动式溢流阀

网友:
油路图完整才能看出来很么作用

网友:
看不清楚  好像是减压阀

网友:
楼主截的图不全啊,再多截点看看

网友:
就是溢流阀

外控内控,这个不好分辨

网友:
发的不完全,有点象溢流阀

网友:
像是顺序阀        ,

网友:
这个阀如果具体分析要看关于的一个回路,
如果出口接油箱,溢流阀  如果出口接其他控制回路,顺序阀

网友:
应该是溢流阀,图形有些看不清楚。

网友:
            直动型卸荷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外控溢流阀吧

看不清啊!楼主发全面点。

网友:
有点像液控的什么阀!没有大图啊  !看不见全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