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ildworks 怎么画内螺纹

楼主(2011-11-10):
我是刚初学soildworks 现在碰到怎么画内螺纹;我现在画到;插入-注解-装饰螺纹线;现在就是螺纹线出来;不知道下一步;怎么选择了;是扫描;还是选择其它的选择;请高人指点

网友:
首先,你是要画 装饰螺纹线,还是说要实际的螺纹特征。如果说你想在三维模型中做 实际的螺纹特征,操作步骤和画弹簧是相近的。。

楼主:
弹簧我也没画过;你能截图给我看下吗?
我是用的2007版本的

网友:
你真行,你是要装饰螺纹还是实际的,这个你要说清楚。要不然没法帮你。

网友:
只是螺纹装饰线的话,插入“异型孔”就能做到,要是想要实际的,先在基准面上画个草图圆,完了才能画出螺旋线,再在螺旋线起点位置画一个适当的封闭草图,以此来进行扫面切除,路径为螺旋线,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24):
不用扫描,出现装饰螺纹线后,修改相关数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