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S系统故障,哪位社友可以提供帮助?

楼主(2011-11-10):
我公司有一台杭州机床厂产的XK510,系统是西门子802S的,前些日子出现报警:400003 至操作面板连接故障,询问北京西门子公司,给的判断是操作面板故障,我们在维修操作面板后还是出现同类故障,将操作面板装到相同系统的车床上,就没有此类故障,只是显示屏的中间有一道线。后又怀疑PLC故障,经检测后判断PLC没有问题。对电气我不懂,请各位分析分析原因,我公司在江苏常州,若哪位社友可以提供帮助的话,可以发帖,也可以打我电话:0519-68866888-8025

网友:
1)将其他机床的面板接到此台机床试一下?
2)接地是否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接地无问题,没有其他802S的面板了,只有802D的,不知可不可以?

网友:
西门子面板目前有两种,一种是薄膜型的,一种是按键型的,后一种好些,前面一种经常会出现你所说的情况,最好是换掉。
系统在通电瞬间要对键盘进行扫描,可能键盘有粘连现象,数据连接线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电路板上的有个焊点估计松了所以分两部分,以前欧姆龙的触屏上也碰到过,我们是拿502粘的,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