箱门真空关门,求助

楼主(2011-11-10):
各位大侠:
    最近工作中遇到一现象不明白,那位高手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是这样的,我们做了一种设备,亚克力做的箱门,长方形,560*465mm,厚度35mm,左上角左下角安装铰链,右侧中间把手关门,箱子是不锈钢的,中间的密封圈是硅橡胶。
    常温状态下,箱门的密封面平面度小于0.1mm,关门后抽真空,没问题;
    如果把门带上,先将箱子内部降温到-50度,箱门上下中间位置和铰链侧中间位置向外突出,箱门与密封圈之间大概有0.2mm的缝隙,不能抽真空。
有那位高手能给解释下是什么原因,最好有解决方案,不胜感激

图1

图1

楼主:
再解释一下,图中1、2指示处是铰链,3处是手把,ABC这三处是低温状态下存在缝隙的位置,常温状态下都有一定的压缩量,中间四周是密封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解释一下,图中1、2指示处是铰链,3处是手把,ABC这三处是低温状态下存在缝隙的位置,常温状态下都有一定 ...

0.2mm的缝隙应该不是问题的,有没有用力推门试一试呢?使劲推!哈哈。我们真空箱体的金属门比你这个大,比这个重,缝隙1mm都能吸附。问题应该是你的铰链上安装销轴的孔不可调节,箱体受冷后变形产生间隙,门无法移动固而无法弥补。可做成如下图的样子试一试,即将销轴孔改为长腰孔,目的就是让门有一个可以移动的量

网友(点评):
同意这位大侠的意见。以前在一家公司做医用低温干燥箱,门铰链也是大侠这种结构。

楼主:
抽真空与缝隙和真空泵抽空能力都有关系吧,常温状态下能实现,而且真空泵不可能更换更大的。
我们设计的门铰链有一定的调节量,能前后移动
现在是常温状态下,抽真空没问题,制冷以后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亚克力的线性膨胀系数是钢的15倍左右,
我们怀疑低温门变形,密封圈变形造成,但究竟是怎么一个变形趋势和状态还真是不清楚

网友(点评):
我自己理解的是与缝大小有关,缝太大则单位时间内抽的气和进的气达到一个平衡,切太大在缝隙处也不能产生打的负压,产生不了吸附力了。

网友(点评):
而真空泵的抽空能力则相差不大的,也就是零点几个mbar,我理解真空泵的大小差异在于抽速,相同空间大小,大的快,小的慢,但结果应该相同

网友(点评):
按理解温度会对气体压力有影响,但是被抽出后门只承受大气的压力,不管里面温度如何也不会有影响的啊,所以我认为问题还是有漏点,缝有可能,如果密封条是粘接的,也可能接口被压开了

网友:
可能需要分析一下热应力分布,用有限元,就能知道怎么变形,但具体怎么分析和之后用什么方法消除俺一点都不懂了

简单的形象理解,或许可以认为平板温度下降后会收缩,但左上角、左下角和右中点被限制住了收缩,然后三个边的中点就翘起来了,塑料的线膨胀系数还是不小的

所以3楼大侠建议的开腰形孔可以试一试,方向与收缩方向相同。一点猜想

网友:
不知道冷空气抽入泵内后是否对泵有影响导致抽力不够呢?

网友:
温度低,门拧了,最简单的办法是在现有基础上加筋,胆子大的话,把圈加大也可以。

不过0.2mm就吸不上确实很诡异,只能理解为门的一部分已经抵上了,但由于变形造成一些部位无法贴合。

楼主:
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制冷过程中,和箱子接触的门那个面降温速度快于外表面,所以因热胀冷缩原因内表面先收缩,外表面后收缩,导致中间向外突出,造成亚克力门拱起,形成与密封圈之间的间隙。不知道有没有人对亚克力热变形有研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我们抽真空箱都是用的推拉门,门四周镶密封胶条密封,密封效果还不错

网友:
0.2是怎么测量出来的……
直观上感觉也是温度的问题,可以-10、-20、-30、-40摄氏度几个档试一下

楼主:
0.2不是测量出来的,是我的估计值,我们普通的A4纸(查厚度是0.088mm)塞,能塞进去2张

网友(点评):
密封门低温负压密封失效可以换一种密封方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