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解罐出气口的冷却,请教

楼主(2011-11-10):
关于裂解罐出气口的冷却问题,是风冷好,还是水冷好?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
请指教。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工艺安排,生产能力的大小,风冷比较安全,冷却能力小,水冷效率高,适合高产量,但对设备有要求,有一定的危险型,成本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工艺安排,生产能力的大小,风冷比较安全,冷却能力小,水冷效率高,适合高产量,但对设备有要求 ...

请问水冷对设备有什么要求?

我们这里水冷的结碳黑现象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工艺安排,生产能力的大小,风冷比较安全,冷却能力小,水冷效率高,适合高产量,但对设备有要求 ...

为什么水冷的对设备发要求高且有一定的危险性?
按照常理来讲水冷效果好,有利于气体迅速降温。
风冷的效果和水冷比差别在哪里?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水冷的,对水质、温度都有严格要求,不了解你工艺参数,也不知道你裂解的成品,不能详细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的,对水质、温度都有严格要求,不了解你工艺参数,也不知道你裂解的成品,不能详细解释,

l裂解的是天然气,混合入空气,产生RX 保护气体,同入渗碳炉内。